GM45掉点求助

楼主(2011-11-23):
GM45取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掉点了。。。差点位图那是1.5v供电中的一脚。。。这样的芯片可以用么

网友:
你是芯片掉点了  还是主板掉点了  主板掉点可以想办法接   芯片掉了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芯片上面就掉一个点。。。。1.5v的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吧,呵呵

网友:
哪如果是主板掉点了该怎么办啊?麻烦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这芯片都不容易坏 坏板上拆一个吧

网友:
主板掉点就很容易解决了 用刀片轻轻刮开连接掉点的线 直接用烙铁飞线即可 然后用绿漆做绝缘处理 ok

网友:
蕊片便宜,换一个吧

网友:
掉点周围也应该还有1.5V供电的点,在芯片上量下是不是1.5V的点都是通的如果是通的当然还可以用,不过最好是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