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网卡疑难问题

楼主(2011-11-23):
联想 G450 机最开始问题说是网线接口坏,经过测试估计是网线接口有问题现在是网线都插不进去,直接就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现在网线是可以插进去了,但是麻烦来了明明可以上网的等客户回到家里就打电话说机器又上不去网了…哎!郁闷只好叫又拿过来看吧结果拿过来一看现在的故障是连网卡都实别不到了,跟客户讲了好些时间把故障说清楚换网线口跟网卡没关系经同意再修,想不明白的这网卡为什么坏得刚好是网线口换了过后呢还好的他自己拿回家才坏的,拆开主板测得网卡的一路供电不正常断电打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3.3V 测U40  57脚58脚只有1.67V断开前端电阻故障依旧,直接找到+3V LAN 源头看图+3V LAN 是+3VLAW 经过Q12转换得来Q12D 极3.3V G极5V S极1.67V 果断换掉Q12再测电压为3.3V 开机插上网线网口灯也亮了,这时进系统认到了网卡故障修复……

网友:
Q12是太太太太太容易坏了。不知道我们这里都修了N个,每次买这个料都是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