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家里的是猫还是路游器

楼主(2011-11-23):
家里的那只东西坏了 不知道是猫还是路有器

网友A:
简单判断方法,在电脑里需要拨号才能上网的,是猫,或者说只有一个网线口的肯定是猫

有些多网线口输出的,在里面可以设置是猫或是路由的

网友(2012-01-09):
说的太绝对了。只有一个网线口的不一定是猫,还有带路由功能的猫。

网友(2011-11-23):
猫是没有WAN的,路由器有wan的设置的

网友:
非专业人士表示不懂啊

网友:
晕,你是不是搞电脑的,猫都不认识,能插电话线的就是猫

网友:
二合一的不知算是猫还是路由,带猫的路由,或带路由的猫,呵呵

网友(点评):
二合一的就是二合一的,,只要知道是二合一的对楼主来说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只有LAN口,没有WAN口肯定就是猫。

网友:
看设备的铭牌不就知道了?上面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
不会把这个都分不出来吧

网友:
1个口德是猫,4个口德是路由器哈哈

网友:
猫的灯和路由器不一样

网友:
看背面的字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放只老鼠到它面前试试

网友(点评):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记一下你  那设备的型号  百度搜索下 就OK

网友:
看标识上网查

网友:
你找一只老鼠放在你家猫前面就知道是不是猫了

网友(2012-01-04):
引用 网友A:
简单判断方法,在电脑里需要拨号才能上网的,是猫,或者说只有一个网线口的肯定是猫

有些多网线口输出的 ...

有一个口的不一定是猫哦。有可能是路由猫。你看下另外一个有WLAN接口没。。有那个就是路由器。。还有你可以登录界面看。交换机是没有WLAN接口的。

网友:
一般家用一台电脑的 都是毛接出来的

网友:
很不想表现的无知,但是不懂就是不懂啊!不懂装懂才可怕,我也分不清......

网友:
如果只有RJ11和一个RJ45口,那肯定是猫,如果有4个RJ45口那可能是二合一的猫加路由。

网友:
坏的那个东西先看上面插不插电话线?连接电话线的一定是猫。如果能同时连接多台电脑上网,就是带路由的猫。

网友:
对于家庭而言,现在的大部分猫都带有路由设置功能。关键是你得知道怎么设置。
首先要知道你用的这个设备的型号?

网友(2012-02-09):
呵呵,楼主挺善于发现总结啊,不错,搞维修有这个能力很好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网线接口的那就是猫,一般路由器都是四个口以上

网友B:
好贴,绝对要支持下!!~~
北京际高空调售后电话
blog.163.com/jigao_kon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