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的机器,主板是精英761GXM-M V1.0,但是刷精英官方的最新BIOS会导致网卡无法使用
会员52318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11-23):
同方真爱s系列的机器,主板是精英761GXM-M V1.0,但是刷精英官方的最新BIOS会导致网卡无法使用

刷了以后,现在进系统了有两个网卡,原来的是一个集成网卡(Realtek 8139 family Ethernet)现在还有一

个SIS的网卡,驱动无论如何都安装不上。设备管理器里Realtek 8139网卡显示“改设备找不到足够资源可使

用”。没有另外安装网卡,一直都是原来的板载网卡。那个SIS 190网卡是刷了BIOS后出现的。

我到官网上下载了BIOS 又刷回了2007年的版本,但是网卡还是无法使用。

原来的版本我已经刷过了 还是无效。

哪位大虾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
1352014399@qq.com

会员52318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能根本就不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再想想别的方法,不要老停留在老思维

网友(2012-10-18):
我的机子与你一样,也是七喜,问题在不能加2G内存。想刷新的精英的BIOS,可以吗?

网友:
是主板的型号一样,机子是七喜牌子

网友:
蛋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我有个机器 有类似问题

网友(2013-07-20):
有块这样的主板,难弄。蛋疼。

网友(2014-02-28):
这个能用,在宏基的。

宏基761GXM-M V1.0.ROM.rar

网友(2014-05-1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我的是宏基ag3100,也是 这版,昨天刷此BIOS后,黑屏了 ,但有进win的启动声,本来 是想解决双通道2G问题的,结果黑了,楼上提供的正确么?

网友(2015-03-25):
我今天遇到一个也是七喜牌子的,宏基的bios,开机跑码d0,cpu南桥内存供电都有,就是不亮,后来我按了一下北桥亮了,焊完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