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262P电池可以识别 但不能充电 求救

楼主(2011-11-23):
LA3262P电池可以识别 但不能充电 充电IC换过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哪些信号要查的。先谢谢了

网友:
接口BATT+有11.8V的电压   SMD SMC都有3。3V电压 波形也正常     TS THM-MAIN 温控不接电池有3.3V插上电池没电压。4脚RES不懂什么脚位     各位给点指点

网友:
仔细找找  哪个啥  EC过来的 连接充电IC 的  电流信号,看看   忘记叫什么来着了

网友A:
4角是电池检测有没有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角是电池检测有没有插入

电压是高低哪个有效?

网友:
电流大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什么作用的?

应该是开启信号

网友:
5脚电压为低是否指示电池温度过高  给与保护 不充电?

网友:
电池换另外一台机上是可充电的

网友:
各位仁兄  出来指点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