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进水--跑0.26 停1秒掉电,CPU无电压。

楼主(2011-11-23):
hp 450进水--跑0.26 停1秒掉电,CPU无电压。
上U 同样掉,不上U也是到0.26掉!不解啊。
U无电压, 换新ADP3028问题如故!

网友(点评):
从好信号入手,

网友A:
查查3V5V供电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北桥供电有没有?

网友:
你把CPU供电修出来我估计板子就好了

网友B:
走时序吧。。如果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 CPU电压也不会出来,先测试 各各电感 是否都有电压。如果其他都正常,CPU电感没有,那就是它没出了。。看芯片 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3V5V供电看正常不正常

正常啊,都有

网友:
CPU 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有了没有?平转平的那些MOS客有没有测啊?

网友:
是INTER芯片组的吗,要是,换了南桥试下

网友:
是不是过压保护了,多测测电压。首先看看进水的部位电路。

网友C:
0.26CPU之前的电压估计都没有上全, 打下各电感的阻值,排除短路,再看CPU供电之外的电压是否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时序吧。。如果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 CPU电压也不会出来,先测试 各各电感 是否都有电压。如果其他都正常, ...

怎看芯片 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工作电压是看不出来的,平时多积累吧

网友:
查下其它供电是不是正常,有可能有其它的供电不良引起掉电。

网友:
打卡跑码看看跑到哪里?根据码查相应电路

网友D:
部份机不上U是不出CPU电压楼主上U还没那肯定不行了,查看其它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只是没CPU电压,换芯片不行你还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首先看CPU之前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如果说都有了那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6CPU之前的电压估计都没有上全, 打下各电感的阻值,排除短路,再看CPU供电之外的电压是否都有了

除了CPU电感无电压外其它的都有啊,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份机不上U是不出CPU电压楼主上U还没那肯定不行了,查看其它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只是没CPU电压,换芯片不 ...

CPU电压是没有,不过主要是不上U也掉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电压是没有,不过主要是不上U也掉电呀

电压出不全当然会掉电的

网友:
CPU电压是没有,不过主要是不上U也掉电呀

网友:
首先看CPU之前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如果说都有了那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看看ADP3028的供电时钟复位使能等信号都有吗

网友:
可能是进水 把主板腐蚀断线了吧 LZ 进水部分看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