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2nm10这种上网本常用的三合一芯片坏的多,还是虚焊的多?

楼主(2011-11-23):
最近碰到几个,换了一个新的,其他的都是重新焊就行了,

也可能一个都没坏,

你们的经验呢?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上风口的温度直接把它干坏了,注意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芯片的,虚焊的比较多,坏的少

网友A:
重植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不行就换了

重植成功得多,还是换得多?

这个芯片出问题,也是像nv的显卡一样吗?

网友B:
草。。。换了20多个了,一般直接坏,加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换了20多个了,一般直接坏,加不亮的

就是说,你碰到的都是芯片坏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累计吧,

网友:
修的少啊  有的换过全新的好的

网友C:
能不换尽量不换 把风扇该下增强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网友:
反正我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换尽量不换 把风扇该下增强散热就可以了

风扇怎么改的?

是不是像显卡门的显卡一样?

网友:
上网本本本来就小,散热不怎么样,加上这个单桥发热大,虚汗正常。

网友(点评):
遇到开一次机要加焊一点的,一般三个小时左右,后来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换尽量不换 把风扇该下增强散热就可以了

把风扇把控制线拔了,然后再接个5V供电

网友:
问题芯片,和NV的显卡一样

网友:
这芯片是热的问题吗?

intel出这种垃圾货,真是历史的倒退。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