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000来时卡LOGO,现为检不到硬盘

楼主(2011-11-23):
   华硕W3000来时卡LOGO,加焊了一遍南桥掉电,开机到0.7掉电,后来换了个拆件南桥(FW82801FBM,机器亮机并且卡LOGO修复,

    装机,装上硬盘侧机发现检测不到硬盘,是这种数据线的。不知道该如何修了、、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重新做南桥吧

网友:
不用重做了  直接换掉吧   FMB很容易坏的

网友:
再换个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测排线有没有断啊

网友:
FBM  南桥 不好搞啊     最好换个全新的  试下       肯定南桥问题了   我刚搞笔记本的时候换FBM的南桥换了3个 才OK    不懂预热

网友A:
呵呵 找到对应点数据线的点  测一下  在主板上   只是FBM内部硬盘控制模块有问题吧  你测一下    不要瞎换 那是桥工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找到对应点数据线的点  测一下  在主板上   只是FBM内部硬盘控制模块有问题吧  你测一下    不要瞎换  ...

本人愚钝,你的意思是找到硬盘数据线测一下对地阻值吗?找到数据和南桥之间的元器件判断好坏?或者判断是FBM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再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种FBM南桥用并口硬盘的都有IDE转SATA芯片,也不见得就是南桥问题哦

网友:
像检查南桥样的检查下硬盘供电类。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或线。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B:
是不是把南桥给吹挂了

网友:
再换蓝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南桥给吹挂了

又换了一个给吹爆了,现在定了一个今天到货,换换试试

网友:
总共换了3个南桥,故故障依旧,撞装起来放弃了,通知顾客取机器。

不过我怀疑硬盘 硬盘线不好,手头上也没有替换的,网上卖的100左右,也不敢冒这个风险,所以就放弃了。
。。。。。。。。

补充内容 (2011-12-3 11:35):
后来又换了个主板,全新的来到之后还是不认硬盘,接着就定了个新的硬盘排线,排线到了换上之后就好了,检到硬盘了。经测量发现坏的排线有一根线不通。

网友:
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