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手柄怎么换?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2011-11-23):
自用的一台安泰信850B,用了N年了,很好用,感觉比塞克852D+效率高多了。
2年前因为风嘴上锈很难拆,不小心把里面的玻璃弄碎了,就这样还一只用到现在。
刚刚网购了一只全新手柄,可拿出来看,还带尾线,必须把机器拆开,坏的手柄倒是没有难度,直接用剪刀剪断手柄软管线。
可新的手柄两头都比面板上那个孔大,无论拆哪头都很难下手。

两头都是密封的:都比面板孔(只能穿过)大

这头要装在面板后面,基本上无法拆开

唯一能拆的就是这头了,我估计里面有4跟线,2根发热,2根测温,可它是密封的,拆了就很难保证气密性了。

网友:
我是把面板 用钳子夹破不夹断掰开,再把它放到那个洞里,再把面板搞直,不注意看不出来,我的手柄固定位置太短了没固定在面板上,也没什么不要太用力拉就没事
装这个我也弄了半天,最后只好用暴力。不知道正规怎么搞

网友:
已经弄好了,强拆手柄,焊下里面的4根线,穿过孔后,再焊起来。
手柄重新上紧螺丝,基本看不出来拆过,呵呵。
新手柄效果是刚刚的,没有花冤枉钱,没白费功夫!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换,还加上玻璃胶密封,新手柄不好换,只能拆掉换过去

网友(点评):
不能用玻璃胶,用硅脂就行,下次换发热芯,好换

网友:
呵呵,留个记号,下次换的时候借鉴下!

网友:
关键要密封,不该出风的地方要密封,去电子元件店买那种704硅胶。涂在槽路上,、再盖起来,然后上螺丝。

网友:
同一个型号的,留个名以防万一
看完帖子在看我边上的850b才发现换起来貌似是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