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工作原理

楼主(2011-11-23):
ATX电源工作原理;
  1、当220V电接入ATX电源后,9脚会输出+5VSB待命电压给主板提供触发的工作条件,同时在14脚会输出+5V的触发控制电压;
  2、当按下主板上的开机键后,主板的触发电路开始工作,将ATX14脚电压拉低为0V,ATX电源开始工作;
  3马上触发,此时风扇开始转动,立即输入橙线3.3v,红5v,黄12v电压供整机使用,一但电源侦测到这几脚电路有问题,立即自动关机来保护自己;
  4、当电源橙3.3v、红5v、黄12v正常输出后ATX8脚马上那个输出5vPG信号工作电压经南桥转换为主复位后,供主板所需要的位置工作。PG信号时复位的源头
  强制触发:ATX14脚绿5v与地脚相接,触摸哪颗芯片发烫就是那颗坏

  橙色3.3v电压控制以下的IC:
   声卡IC、网卡芯片、I/O芯片、方形BIOS、电压IC、ISA槽、时钟IC、PCI槽、AGP槽、南桥、北桥

  红5v电压控制以下:
  USB口、电压IC、CPU核心供电上管D极、I/O芯片、COM口芯片、网卡芯片、长形BIOS、PCI槽、ISA槽、AGP槽
  黄12v电压口至以下:
  电压IC、CPU核心供电上管D极、长形BIOS、COM口芯片、PCI槽、ISA槽、AGP槽

  紫5v电压控制以下:
  门电路、I/O芯片、三端稳压管

  ATX14脚绿5V电压控制I/O芯片或门电路或南桥

  ATX12脚蓝-12v控制PCI槽<阻值可能无穷大>

  ATX18脚白-5v控制I/O芯片<阻值可能无穷大>

                                                                                  纯属个人资料,如有问题,敬请指正,该资料仅供参考!!!!

看了好多优酷的视频教程,对电源有点了解了
有图纸吗?
看看,路过

网友A:
你这个不是ATX电源工作原理了,这叫主板工作流程了。。

网友:
比我了解的多多了
昨天才开始看视频,还没搞明白
顺便问下谁有关于电最基础的教程,找半天没找到
电流和电压有点搞不明白想看看

网友:
饿!!我也是刚刚学,什么都不知道,只了解这么多。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ATX电源工作原理了,这叫主板工作流程了。。

谢谢,现在了解了!!不好意思!

网友:
总结的挺好,加深印象

网友:
楼主,,,是说了电源电压的作用,,,,就是一些电源开启的原理,,,,

网友:
15元一只,二手电源

网友:
不懂的,看看还是了解一些,我是其中一个,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个内容很多书上都没写过 在请问下楼主有什么适合新手看的书阿

网友:
之前也看过,现在加深印象!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   下次希望你把ATX电源的原理讲下

网友:
知道的还可以不少啊,又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资料有些老    比如5VSB   现在网卡也要用的

网友:
我刚来的,慢慢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