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没有核心电压

楼主(2011-11-23):
MS-7525有Vcore, 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能是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V星专用芯片有问题例:ms-5    ms-6   ms-7.....不开机也是此芯片的事,通病!!!!你换试试

网友:
看看cpu复位 有吗  得按套路来  刷个bios  换个 io

网友:
先查查电源管理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vid vcc en

网友:
没有主供电要先测内存供电,桥供电,再测CPU供电,如果内存和桥的电压都有,那就更换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你指的核心电压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先查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