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寸 方屏显示器半边亮度不可调

楼主(2011-11-23):
LG 19 显示器从中间开始 右半边亮度不可调, 亮度为最亮 怎么解决 ?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右半边有亮带?是的话就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右半边有亮带? (右半边整个都是高亮度, 中间过渡很明显,上下直线 分两部分,)  调亮度就可以看出来来, 右半边 始终是最亮

网友:
貌似这是显示器本身可以设置的一种对比技术,让你看看设置后和设置前的不同效果。
你将显示器设回默认试试,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修的时候碰到屏带了吧,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修的时候碰到屏带了吧,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点屏 可能是屏问题  这种故障一般没得修

网友:
来一张图看一下.

网友:
刷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