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707用什么来替换好?

楼主(2011-11-23):
昨天看同事拿一台显示器来修,判断是c5707坏了,换了一个fu9024n的,结果还是不行,不过还师傅经验老到,还是坚决自己的判断。最后去买了新的c5707换上去。结果点亮了。
显示器
维大
C5706

网友:
我是菜鸟,老是听你们说什么C5706,在板子就是没找到,后来发现三极管坏才知道指的是三极管而不是电容,汗。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C5707或C5706坏几乎是通病了!
同意楼主:
5.0
王宏钧
同意楼主:
這是修BENQ (笨Q) 必備良藥之一.... 3A 保險 是之二

网友:
修显示器得备这两个,不过C5707比C5706好的,

网友:
c5707是个修显示器的都要备的件啊。

网友:
c5707 c5706坏一个换一对

网友:
5706 可以换。要量好哦。要不然上多少烧多少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C5707和C5706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一般坏了,就要换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