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0BF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11-23):
三星930BF液晶显示器插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把屏线去掉就正常了 有哪位遇见过这种情况的帮忙给解决一下,看看这个屏还有的修吗这种显示器我都遇见过2台了 都没有修好!大家帮帮我!

网友(点评):
不要去掉屏线,测下5V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板的5V12V是否跳变

网友:
用点屏器点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这边的问题

网友:
并不一定是屏的问题,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先确定大方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屏上还是哪块板板上

网友:
先要排除屏的问题,如果不是屏的问题都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