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775 865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3):
板子接到手后,插上诊断卡,开机,发现复位灯一闪就灭了。。一般情况说明复位信号正常。。复位信号正常的话。以上的电压和时钟都应该正常。。。不过如此,也要测一下,结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又是一个不跑码的板子。。。狂晕。
首先刷BIOS。。无果。。。。继续查。。。。。。测量PCI的帧信号也没有。说明寻址没有到南桥,再查查CPU有没有发出ADS#信号。。。。。。结果也没有啊。。。。狂晕!!!!只好一个一个量。。FSB总线,北桥到南桥的总。。量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TMD的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狂晕!!!!
无奈之下把CPU座子加焊一遍。。。。。结果码跑起来!!!!奇怪。。。。。。。
说明一点。。。有时候故障是量不出来的。。。好象座子虚焊一样。。。。。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不跑码的,

网友:
维修是靠经验~似乎和中医有同理~

网友:
确定CPU撮子就加

网友:
什么方法都正常,唯有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了

网友:
你這應該是FSB總線有虛焊的現象, 可用帶灯測較直觀, 測的時候可人為輕輕的彎板, 將虛焊現出原形.
不可能測不到的.

网友:
座子的确会影响的,小贝花90例里也有这例子的

网友:
居然是座子虚?风枪烤的吗?

网友:
用BGA的。。加的

网友:
如果怀疑座有问题,按一下试,不行就加焊座。

网友:
我有一个带灯的假负载。。。。全部灯都亮。。怎么压座子灯也是一亮,没有灭。。。也看不出来。。。
就是我全测了。。真得测不出来。。。这才狂晕。。。。

网友:
那个灯座有时候也测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