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无3V求助~今天接了一台戴尔D600的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把板拆出来上电待机0.

楼主(2011-11-23):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D600的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把板拆出来上电待机0.012A,触发主板电流上到0.028然后掉电,掉回0.012A,可以再次触发

经测量发现MAX1632再触发的时候L19电感有5V的+5VSUS电压输出,

而另一边电感L18却没有发现3V的_3V_SRC电压,这里有问题,
接下来我测了一下MAX1632的工作条件

MAX1632的22脚V+19.5v,21脚VL电压再触发的时候有5V,23脚SHDN触发的时候有3.3V ,7脚TIME/ON5触发的时候有3.3V
,RUN/ON3触发的时候有5V。好像都没问题,但是但是Q90死活不输出+3V_SRC.

我查了一下Q90 再触发的时候Q90的第二脚一直有个5V的高电位,而第四脚却是0V的,我测了那边输出+5VSUS的Q91发现Q91刚好跟这个Q90相反,Q91的2脚是0V而第四脚却有5V,会不会是+3V_SRC负载有短路导致Q90的下管部分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呢

我把电感R482断开 也没输出+3V_SRC,再料板上找了几个Q90换上去也不行,换了MAX1632也不行,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导致Q90不输出+3V_SRC,我已经把R482断开了呀,应该都把后面的负载全不断开了,怎么还是不行呢?Q90的下管老是处于导通状态... 求各位大师 讲解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5脚的BST3呢

网友:
你仔细点,就你所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4脚是双MOS管的控制脚啊,也就是芯片DH3无输出,不能控制Q90B导通,当然没有3V输出。先检查一下BST3外围电路 特别是那个升压电容容易坏。如果外围没问题,就是1632本身坏

网友:
我看升压的二极管也容易击穿。BST3只有5V,好像不对呀。我是说开机的瞬间

网友:
查 升压电容  升压二极管 还有就是稳压二极管了,就这几个件了啊

网友:
我换了个升压电容现在能开机了,不过就是接到屏上,出现开机画面 自检过后就立刻断电了,断电之后能再次触发,如果不接屏,用VGA输送到显示器上 开机就不会断电,不过进到系统的欢迎使用那里就立马断电了
郁闷啊

网友:
可能是3V的负载有问题,保护了。先排除3V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