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遇见好几个主板烧CPU旁边的12V供电管

楼主(2011-11-23):
主板遇见好几个烧CPU旁边的12V供电管。我发现短路,开不了机。把管子换了之后。发现管子温度特别高,烫手。用个几小时又烧了。我跟前没有型号一某一样的。就只能代换。可我不管用什么代换,反正肯定比原型号大。还是温度特别高。屡烧不止。我就把CPU旁边的所有管子换了,还是一样。有没有经验多的高手指点一下。客户用上一天就拿来返修,我头都大了。好几块板子都这样

网友:
这样得查一下这个管子的别的反鐀之类的正常不正常

网友:
应该还没有完全查出故障,看看电容和pm芯片~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试试(在CPU头上)

网友:
坏的场管,驱动芯片。主芯片一起换掉。尤其是INTEL原装板。一起换了再慢慢把废件拿到其他板上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