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短路 联想昭阳点图

楼主(2011-11-23):
昭阳E680,短路。求点图!或解决方案。
烧鸡,2-5V 电流变4A,没发烫!

网友:
这玩意烧不出来吗》?是不是有接口对地了。你细心看看,不行就只能对图一个个的取了。

网友:
图有,位置好像差了一点。没点图,提郁闷啊。元件不好找。

网友:
主板上没有东西发烫的话,你的电源线一定会发烫。

的确的。

网友:
完全对地是烧不出来的,只能对照图纸排除原件了

谁说烧不出来啊 我就经常烧鸡
图纸有找到LMv331 元件找不到主板的位置。没点图郁闷中。

网友:
考验耐心和细心的时候到了,慢慢拆吧。

网友A:
这样不发烫的话  你就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发烫的话  你就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拆好了,是一个探知电容漏电了。郁闷。不短了。但不开机。电流0.07-0.5-1.2-0.7循环。头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