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南桥问题

楼主(2011-11-23):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IBM南桥产地不同是否不能通用。前天修了台SL410的机,南桥是CHINA产,换一个TAWAN的怎么都不行,开机就死机了,。换个CHINA的就OK,。有没人有这情况

网友:
可能是碰巧吧,

网友:
好像我换的都是TAIWAN的,没出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没遇见过,你换的TAWAN桥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做好,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呵呵,因为中国统一不了台湾在

网友:
还是巧合,台湾的没植好

网友: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通用的,只要是对应的北桥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有这种问题哈,特别是FB的,T40的经常遇到

网友:
只跟型号有关,产地在哪都一样

网友:
都是一样的吧  跟型号有关系,你说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遇见过

网友:
你在换个桥看一下呢  还有是不是桥坏了  看一下  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只分型号,不分产地,  估计你那个死机的南桥不良

网友:
感觉是你没有焊接好,或者是你的南桥有问题,无铅有钱生产产地这个对于维修是没有区别的,还有sl410的机器南桥灌胶的吧,灌胶的南桥相对于要好弄一些

网友:
我还真没注意过     一般都是台湾产的吧

网友:
没注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