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屏幕闪、抖一下高压板正常

楼主(2011-11-23):
华硕f8tr屏幕闪、抖一下高压板正常、因为有两台一样的机型就代换高压板、屏线、高压板连接线、屏、均无效。  后来仔细看在进系统1分钟左右开始闪。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上半身都被你换了,那剩下的就是下半身了

网友:
分:屏线,灯管,高压包都是试过了,看看显卡,,看看桥。

网友:
高压条老化 换掉就OK

网友:
修好了 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