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驱动板怎么模拟负载呀

楼主(2011-11-23):
这玩意我想不上机器单独测试,怎么模拟负载呀?

网友:
找高手解答

网友:
这破玩意简单驱动器,就是不好模拟!

网友:
看样子像简单变频器的功率板,也可能控制也集成在上面了,看不清楚。
这个东西如果真是变频器的功率板,首先也是最总要的就是6组(3相电机的话,如果有煞车电路就是7组)驱动信号,这个得看是TTL的还是其它信号,隔离还是没隔离(通常来说你看光藕在不在这个板上就能判断),还有这个板出来的信号,如直流总线电压,电机电流,过流信号等。
但也有可能这个板子就是一个完整的变频器系统,对外的接口可能是控制信号,如启动、停机、速度、方向,还有显示接口等信号。
首先你得大体能知道这个板子在它安装的系统上的作用,如果完全一无所知的话,维修难度就会加大很多。
如果这是仅仅是变频器的功率板,你要完全模拟一个完整的驱动和保护信号,难度是较大的。
你总得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机器上的,作用是什么吧?还有背板上是些什么?

网友:
是呀,最好能知道他本来是怎么接的,接什么,通过什么工作,就好提意见,要不,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导,这块板是客户拿来的,他一问三不知。机器在千里之外,就算去现场也是N多板卡槽,不好分析!所以才晕啊!我们维修公司经常接到就是这样的板,什么故障不知道,什么机器不知道,只告诉坏的,你去修吧,就这样哦

网友(点评):
碰上这样的客户得多宰点要不怎么对的起咱们的脑细胞

网友(点评):
这样的板子最难修 连最起码的这东西用在哪的 是干什么的 都不知道 大海捞针啊 修没修好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如果给你知道了是昂贵的机器,你就开高价了,所以不说

网友:
这个就是变频器的功率板,单独的功率板是不能测试的,电源和接口电路都要接上才能驱动功率板.

网友:
都没有看到现象就修机,感觉这样不好。

网友:
啥都不知道,只能修修电源、测一下元件而已

网友:
像是德国西门子的东西,怎么修变频器就怎么修它。蓝色小接口是通讯端口,这信号怎么加只有厂家知道。红色端口是控制电源口,跑线路,就能知道怎么加电压,能做很多检测工作了。奥妙全在底下一块竖板,DSP,通讯口,检测口,驱动输出,幸好这小板坏的概率不大,除非左下的三相整流桥和右上的6单元IGBT模块炸了。上面两块相同的驱动板,共6个脉冲变压器隔离和供电。此板应该是三相380v输入,具体看4个电容的耐压和组合便知。试强电部分,为了安全,一般拆掉电容加入自制550v维修电源。

网友:
谢谢lxf889933指点!这个东西确实等效小变频器,我查啦光耦触发电路,光耦输入端是与门组合信号,所以不知道在光耦输入端加什么模拟信号,IGBT触发部分用什么信号?

网友:
上次检查也是判断IGBT没问题!光耦也能触发,上电还是炸模块啦,嘿嘿。。几百块大洋就不见啦!是错在相序上,炸模块,所以困在触发条件上

网友:
lxf889933
高手!

楼主缺乏维修变频器的基础知识,在没有确认触发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模块是不应该直接上总线电压的,前端要加限流电阻,一般用几个白帜灯串进去,即使触发出现问题导致上下桥短路也不会烧模块。还有不晓得楼主是怎样判断光藕好坏的,你触发信号都还没搞清楚,就判断了,我估计你是用万用表判断的吧!要用信号源送10K方波信号(至少5K),用示波器观察光藕输出才能确定。
至于你说的错相一般不会发生,除非DSP输出端坏导致常高(或长低),再向后的驱动门电路故障,导致常高(或长低),这两种情况是容易观察的,用示波器测试光藕前端的信号就Ok,实在不放心用双踪测上下桥信号,看死区。
你说的三组电感,lxf889933  已经给出答案了,是脉冲变压器,是给上桥隔离供电的。
楼主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这个是风机驱动板,输入是三相380V,就是左上方,输出是U,V,W驱动三相风机马达,那个IGBT模块有点贵,稍弄不好上电就炸,其实修也很好修的,就是挨着那个IGBT模块的两个小板会坏,另一个小板基本上不会坏(起码我们没修到过坏的),那个两个小板一块小板推上桥,一块推下桥。信号从第三块小板输出以过东芝TLP功率光耦驱动IGBT.
大的蓝色变压器是输入380的变压器(两组220线图串联)给驱动板供电,小的方块是高压电流传感器.

网友:
谢谢方斗山 指点,我想再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
深圳电源维修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风机驱动板你单独怎么试电机旋转的,我就是没资料,找不出触发条件才困惑。单独上220V我修这个也不会点炮啊,可是上机器就不懂结果。我的检修流程也很规矩,把IGBT的直流供电修正-----再把触发板的供电+5,+12修正常-----再模拟光耦触发检测IGBT的输入工作条件!就这些,步骤没错啊,但上次修出去还是点炮啊!

网友:
秀秀我的工作台

网友:
都是印刷机上的啊,风机,24V UPS,都有修过,最难修的是24V UPS,,风机我们修最多,你修的这种是分体式的,还有几种是一体式的,拆装很麻烦。

网友:
修24V UPS有什么绝招没?分享一下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宇光,你有毛病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说下有错吗,有病哦
要不你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用到什么东西
装在什么东西上面把图纸发出来看看

网友:
人家已经说明白了——“这个风机驱动板你单独怎么试电机旋转的”,你还在明知故问,所以我怀疑你灌水

网友:
可以在负载上面用灯泡来试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2-01-21):
这样的板子只怕是不可维修的 干嘛用都不知道还怎么修

网友:
楼上,以你这样绝望,真不适合在工控维修领域混

网友A:
我们从来不问这板子是做什么的,我们只负责修好它,这就是二线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从来不问这板子是做什么的,我们只负责修好它,这就是二线维修

弱弱问一句:不知道板是做什么的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存在故障或者已经排除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不知道板是做什么的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存在故障或者已经排除故障?

用ASA分析,离线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SA分析,离线维修

再问一个问题:对于存储器数据失效引起的故障,ASA分析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SA分析,离线维修

兄弟行里面的都知道ASA的优点与问题,ASA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对于存储器数据失效引起的故障,ASA分析可行吗?

我来明确告诉你:这种情况下,ASA无能为力。

网友:
ASA绝对不是万能的
一牵扯到时序、程序、ROM,ASA就瞎了
ASA只能测硬故障,复杂的要上在线动态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