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买了编程器EP1122想刷乐华2270,卖家技术员没了,不负责教刷了

楼主(2011-11-23):
如题,超级郁闷,编程器买了三个月了,买来的时候卖家教了刷2025,这个也简单,然后卖家就说他们技术员请假一年,够长的了。然后没了下文。
以后刷液晶程序的事就自己摸了,实在是头疼。
昨天接到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花屏缺色的那种,屏型号M220Z1-P01,网上查的分辨率是1680X1050的,不知道对不对,查买编程器时附带的点屏记录也没有这个屏,百度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屏规格,却没有对应的程序,这下2025不行了,支持不起来,鼎科的2621也不行,弄翻出了乐华的2270,听说这个可以,但是这个得写程序啊。花了半天时间从淘宝卖2270的家伙那讨来编程和刷写程序,安上,却发现写的时候进度条根本不动
如下图:

卖家说是没进ISP模式,然后就成哑巴了。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用EP1122刷2270的方法。真有点受不了了。
有懂的高手来指点下~

问题解决了:是淘宝卖家给了我错误的烧录软件,我换4楼给的软件之后马上烧录OK。另外,我在没烧录之前把2270接上屏一样能点亮,但是有1/3的屏是竖线,说明程序不对,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特别贵的东西都要看售后服务啊.你这个编程器 应该买本地吧

网友:
不是用这个软件啊.兄弟!

网友(点评):
求指点~!用哪个软件刷?EP1122刷2270

网友:
我这烧鼎科的2270L是用这个程序 ...不知道乐华的是不是

网友:
这个才行哦.

网友(点评):
你这个怎么用啊?怎么跟我用的不一样?我看你这个好象是什么升级烧录头的。我也不清楚升级烧录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能给个使用说明书不?

网友:
这个是2270驱动板ISP烧写,不是升级头的,升级头应该早淘汰了.

网友:
连接好驱动板,驱动板要加电的.打开软件点击右上角"bigbin"按钮导入烧写文件,再点击下面的"ISP"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兄弟,问题解决了。是卖驱动板给我的淘宝商给的错误的软件,浪费了我一上午的时间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看的好多烧录资料都是写的升级,我不明白升级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好多资料只写升级不写烧录啊,郁闷

网友:
个人理解不同所以描述也不同吧.应该就是烧写(刷写),升级也是把文件写到驱动板里面.

网友:
看他们说的,好象不用拆芯片就可以直接写,真的是好,这种编程器是多少钱一个呀,便宜的话,我也买来回来,真的方便!!

网友(点评):
大多数人都用这款,但买的时候要注意卖家售后,有些人光卖不教刷的,你买了也是废的。甚至有些只卖编程器连资料程序什么的都不给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回馈维修总结。

网友:
软件不对啊,

网友:
幸运,论坛有这么多好人

网友:
这个与那个GMI MCU ISP软件并没关系!主要原因是你选择的烧录速度不当造成的!

网友(点评):
速度该设多少?

网友:
乐华的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