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d945gc4m 小板··· 北桥不稳定

楼主(2011-11-23):
原来故障是南桥起包··  换掉之后能点亮了···· 扔一边·· 打算半个小时后再点点看··
问题出来了·点补亮了···加数码卡跑D2   ··一般桥换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会是什么问题   只好在研究研究了·  按点不亮来修了  这个主板 以前也遇见过··很多CPU 容易虚焊··  于是拿焊台上加焊了一次···  等主板还有一点点温度时候再点··嘿嘿 ··又点亮了·· 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吧···那就再等十几分钟······
  问题又出现了  还是跑D2   既然南桥换了   CPU  焊过了 那只有北桥了···用手压住北桥 显示器亮了··那就再焊 北桥吧···    加焊   ··等一会儿再试  故障依旧··  用手再压住北桥还是能点亮  心想 难道北桥掉点了··

因为钱已经收了 不可能退吧··  那就换个北桥了  因为有现成的芯片  开工··换掉之后··还是跑D2    用手压住 还是能点亮 ··
完了··没辙了·
所以上来请老师们  指点指点·· 到底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刚才图片上有个IO没有    图片是我在网上找的  跟我手上的一个样···

网友:
在下面加焊试一下。不吹上面了

网友A:
直接更换新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新的北桥

换过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