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复位0.4 无参考电压 掉电中,,,

楼主(2011-11-23):
DELL C640  三灯全亮, 在1A左右掉电。
测CPU 核心电压在1V左右 复位1V
时钟0.4V 无参考电压
何解?
请各位帮忙 急~~~~

网友:
VHCORE 应该是多少V电压? 我测的是1.02V

网友:
没有复位查前面的信号啊?PG CLK

网友:
时钟0.4 说错了。 复位有1V

网友:
0.4V,时钟应该是正常的。1V的复位感觉也正常的,但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延时的。但,你这个既然是掉电,你应该查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各芯片供电的小电感呀,电容呀,都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掉电,还是先查供电吧。

网友:
供电都查过了,都正常,我担心的是 某个供电不正常,导致 PG出问题。直接断电了。
可是掉电的话 没法挨个供电去查,不然范围太大。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我有示波器,。打波形都有方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