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39集显缺色

楼主(2011-11-23):
联想939集显缺色、量rgb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只能换北桥或加个独立显卡

网友:
北桥差不多吧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挂 了

网友:
显卡与显示器连接视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已经换了几根了

明天帮他加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已经换了几根了

不一定是线啊...与视频线相连的几个电子元件...都得看看啊.

网友:
引起这种有很多原因,最好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