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比较谁可以告诉我

楼主(2011-11-23):
max1631和max1999工作是否一样

网友:
MAX1999 和MAX8734A一样,与MAX1631不通用。

网友:
芯片最好用原型号的代换

网友:
当然不一样的,只MAX8734A才可以用上的

网友:
用下论坛的搜索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样   芯片还是一样的好

网友:
换了后,会发生很刺激的事情的

网友:
一般  原型号的 最可靠 ,但如果真要代换一定要看清脚的定义

网友:
拿两个芯片的PDF资料对比下引脚定义,完全一样的就能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