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集成保存COMS时间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23):
T60集成保存COMS时间后开机掉电,放电后可点亮多少次都没问题,只要一保存时间与日期就会掉电了。求精英指点一二。

网友:
是SB的RTC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的确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 以前碰到一拔coms跳线就开机郁闷

最后在跳线上加开关完事、时间不保存

网友:
又有新情况,不是保存后掉电,是只要重新启动一次就会掉电的,发现重启后CPU的供电会由0.9V上升到1.2V然后CPU会快速发烫然后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