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b 开机不亮

楼主(2011-11-23):
915GV-B 开机不亮,跑码跑C3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扣下电池试下

网友:
C3是内存  你换内存试试的  然后不行跳线   如果还是C3你测测内存上的电压   如果正常就准备刷吧

网友:
C3是内存问题,建议全面检查下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连电压出来没出来都没写,我们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