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不是掉电

楼主(2011-11-23):
    就是用着用着就掉了

网友:
估计有新片性能不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玩着玩着掉电,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现在用杂牌电源的多了,电源的功率不够,如果上的显卡,大硬盘.大CPU的话,有时会供电不足,也可能出现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