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的笔记本有时能认硬盘,有时不能认!

楼主(2011-11-23):
昨天 拿到的时候是进不去系统,后来做完系统不认硬盘了,是个比较老的本本,所以在BIOS没有接口可以改!故换了一块硬盘,做完系统能进,大喜!然后检测客户的硬盘也没有坏道!(是在DOS下检测的)   再用客户的硬盘进,又能认了,这样反复试了几次,有时能认,有时不能(大多数不能认)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郁闷啊,我也弄到一个同样问题的,换了硬盘,在这里可以用,客户拿到家就打电话说不行,我说带过来吧,然后说是主板问题,你放这里修好测试好给你打电话。拆开来搞南桥,搞完测试都正常,就想再测测吧,郁闷,有时开机,屏不亮。搞北桥,搞完再测试  都可以,就装机测试正常,通知客户来取机。客户到家电话又打过来了,还不行,跟原来一样的,我C,客户拿过来,我再看,不认硬盘。。我再换硬盘,也不认,郁闷啊。。。。。看来又得拆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的这个是HP的本。。。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伤脑筋啊

网友:
我的这个是HP的本。。。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198-1-1.html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清空BIOS再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换南桥啊或者加焊

网友:
哎!真是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清空BIOS再看看能不能行。

是的,只能先试这个办法了!

网友:
一般换个南桥就好。。要不是BIOS。不过BIOS机会有点小。。

网友:
检查接口  检查电压  检查桥

网友:
凤飞飞范文芳违反

网友:
多发点地方的辅导费地方的

网友:
认不认硬盘是南桥管理的啊,更换硬盘接口到南桥的那些电阻电容吧,刷bios

网友:
结我自己的贴子, 后来经过二三天的测试,发现祼板一切正常,就是一步一步测试,装上光驱后,才发现不认硬盘了。。。。比发现新大陆还要高兴啊。。。。把光驱拆了,左右摇晃,上下摇晃,都一切正常,然后,我就换了个光驱,也正常,我就拿那坏光驱摇晃了下,听到有响声,立码拆了,再摇晃,听到什么东西掉地上了,到地上也没找到,然后我就把光驱装上,再装到机器上,测试一天没问题,通知客户来取机了。。。。。。。总算搞定了,郁闷死。。。。。。。

网友:
本来我也想要拆桥或硬盘接口了的,我就嫌麻烦,就裸板测了测,结果还真发现问题了,哈哈,心里那个高兴啊。。。

网友:
找到问题的原因就好

网友:
找不到原因的话退给客户算了

网友(2012-07-23):
不认硬盘,不认光驱,换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