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竟然 这都不会修

楼主(2011-11-23):
 手里有些双敏UC61VM-M2 PRO V2 的AM2主板 故障是主板保护 主板对地阻值都正常 CPU上下场管都测试过了 没问题 在CPU座附近找到CPU供电RT9245A的28脚芯片 把它拆了就不保护了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本人菜鸟  上个月刚在基地学过 现在在家研究主板显卡  郁闷啊  这都不会修  怎么对得起饼哥啊 哪位大哥给点思路 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1-12-6 19:45):
哈哈  谢谢大家的关注  此板已修复  桥空焊导致 加焊不管用  必须重新植珠 之前有一块同样的故障 放弃了  应该是通病

网友(点评):
这板很好修的把??上管都拆下来,测试过没有。。。有些在主板是测试部了的。还有com芯片。

网友:
楼主的头像真特别..

网友(点评):
小心被人说你灌水……

网友:
AM2的主板少电压会保护,我手头上也有两块华硕AM2的,现在还没有搞好,郁闷。

网友:
基地的选手应该更给力一些的!

都是普通人,凭什么所谓的基地学员就得比别人牛啊!莫长了他人的志气没了自己的威风

网友:
怎么基地出来的也不会修板呀

基地出来的都 各各 是高手么?不见得吧,有时候也得看实际情况,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A:
是不是不带12伏小插口就不断电,如果是的话,还是检查U的供电部分,不仿把供电管一组一组的拆下来,测量好,多干点活吧,都是从基础的做起

网友:
能确定你更换的ic是好的吗?再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

网友:
独桥的板子 最爱桥虚汗 压着试试,,  什么时候修好,怎么修好的发出了 大家分享下

网友:
我学习了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带12伏小插口就不断电,如果是的话,还是检查U的供电部分,不仿把供电管一组一组的拆下来,测量好, ...

不插12V也会保护 CPU供电管全部都换过了

网友(点评):
不插12V短路 你不知道短路的维修思路吗?找课件去!

网友B:
看来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上升到基地学员的脸面问题了。这块板是通病。

网友(点评):
不一定 可能是我太菜了吧 郁闷啊

网友:
加桥看看,头像摸起来手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上升到基地学员的脸面问题了。这块板是通病。

我也很菜的,你测试过RT9605没有,可能比较麻烦,但是你测试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的供电管子有坏的

网友:
路过学学习习  呵呵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超级菜鸟路过,连12V供电拆了都还保护  你测测有没有场效应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块不插12V 也短路的!最后是南桥电压没出来,导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