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主板故障??

楼主(2011-11-23):
一块昂达G43主板,开始的是短接开机针脚不开机,测量电源绿色线5V没拉低,感觉没触发开机信号到电源,此时短接绿色线,可以开机,不跑吗,复位灯常亮,跑线绿色线是到IO(W83627DHG-P)68脚,没输出,怀疑该IO损坏,之后找了一块换上。这个时候可以点开机针脚开机了。但是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发现复位灯一闪就灭了,感觉好像正常了。但是还是测量了一下假负载上的各个电压:VTT 1.24V,PG 1.24V,复位0.27V,时钟0V,核心电压0.27V。感觉不对了。时钟、复位、核心电压都不对了。难道要上真U,二话没说就上了一个U,但是还是没跑码,这个时候测量核心电压竟然有1.39V,手摸CPU,有温升(没上风扇)。时钟测量不到,不知道有没,复位灯没常亮。内存电压是1.9V,桥电压1.2V电压有,测量时钟芯片(RTM875T-531)有3.3V供电,并且有微温,测量时钟晶振两脚有1.52V和1.41V,感觉正常。

难道是电源芯片(RT8802A)有问题,测量改芯片的1脚EN脚有1.31V电压,10脚TSEN有2.76V,,12脚DVD是1.31V,31脚VDD有5V。

现在已经没头绪了。但是感觉好像电源管理芯片的12脚电压好像不对,但是找不出原因。哪位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时钟不正常一般复位也会不正常

网友:
看了看论坛上一些关于RT8802A的帖子,发现12脚是1.3V是正常的,没电压就不正常了,但是还是运行不了。上假负载没Vcore,但是上U就有了,但是不跑码。没头绪了。

网友(点评):
vcore,都有了,你怀疑EN干什么?按你描述,去测量一下时钟吧

网友:
更换晶振一样,时钟芯片一时找不到同型号的,更换不了。时钟芯片有温升,是否可以初步判断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你换下南桥的供电管试下,不行应该是桥的事

网友:
好像桥供电1.2V没问题吧,这样也需要更换管子吗??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打下CPU供电场馆的几个阻值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偏大和偏小的,另外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正常吗,如果都好的话,建议先刷下BIOS,如果没时钟芯片,你又不敢确定你换得I/O是好的I/O的前提下,建议你在换下好的I/O先把I/O排除了,然后看一下,I/O到南桥有没有断线的地方,PCB有没有断线的地方,一切搞过后,还是不行,就要换时钟了,看你描述的状况,感觉时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还是多看点资料吧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供电是1.92V,电源管发热很快,没插内存啊,测量阻值没问题啊,内存供电还其他地方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现在需要看哪些资料,麻烦说一下好吗??

基础要扎好呀,我每次看同样的资料能得到更深的体会

网友:
发现在内存槽旁边有个8脚的芯片,型号是RP1210,这个东西找不到PDF,不知道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