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芯片级维修各种工具和维修级别详解

楼主(2011-11-23):
一、电脑芯片级维修各种工具
1、万用表: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万用表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引。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
2、电烙铁:
电烙铁,是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必工具,主要用途是焊机元件及导线,按结构可分为内热式电烙铁和外热式电烙铁,按功能可分为焊接用电烙铁和吸锡用电烙铁,根据用途不同又分为大功率电烙铁和小功率电烙铁。内热式的电烙铁体积较小,而且价格便宜。一般电子制作都用20W-30W的内热式电烙铁。当然有一把50W的外热式电烙铁能够有备无患。内热式的电烙铁发热效率较高,而且更换烙铁头也较方便。
3、吸锡器:
吸锡器是一种修理电器用的工具,收集拆卸焊盘电子元件时融化的焊锡。有手动,电动两种。维修拆卸零件需要使用吸锡器,尤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更为难拆,拆不好容易破坏印制电路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简单的吸锡器是手动式的,且大部分是塑料制品,它的头部由于常常接触高温,因此通常都采用耐高温塑料制成。
4、热风枪、热风焊台:
热风枪主要是利用发热电阻丝的枪芯吹出的热风来对元件进行焊接与摘取元件的工具。根据热风枪的工作原理,热风枪控制电路的主体部分应包括温度信号放大电路、比较电路、可控硅控制电路、传感器、风控电路等。另外,为了提高电路的整体性能,还应设置一些辅助电路,如温度显示电路、关机延时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设置温度显示电路是为了便于调温。温度显示电路显示的温度为电路的实际温度,工人在操作过程中可以依照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来手动调节。
5、芯片编程器:
编程器在台湾是叫烧录器,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到大陆后,客户之所以叫它为“编程器”是因为现在英文名为PROGRAMMER,这个英文名与一般编写软件程式设计师是同名,所以就叫“编程器”,编程器实际上是一个把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上数据的工具,编程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
6、主板诊断卡:
主板故障诊断卡: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本书的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尤其在PC机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黑屏、喇叭不叫时,使用本卡更能体现其便利,使您事半功倍。
7、CPU假负载:在我们维修电脑的时候(更多是维修主板)。如果怀疑故障是CPU引起的那么必须要使用到CPU假负载这款维修工具。如果我们怀疑CPU有故障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拿真的CPU上到电脑主板CPU插座上测试的,因为这样很容易烧坏CPU,毕竟维修都是有风险的。况且是在不知道准确故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CPU假负载代替真的CPU来进行故障测试了。
8、打阻值卡:
打阻值卡用于有标准接插件的配件的维修,可以打阻值、测信号。现在电子市场里的中小维修部维修主板的成功率一般不超过60%,主要是因为他们只修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对于总线故障他们一般就不修了。厂家售后服务部的维修成功率一般在98%以上,这就要求他们即使总线出问题了,也要修复,这时就要用打阻值卡了。打阻值卡有两种,一种是手工的,另一种是自动的,手工打阻值卡很简洁,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地址、数据、控制总线,维修时只要直接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相关的点的信号就可以了,提高了工作效率,省去了翻看资料的烦恼。自动打阻值卡在手工打阻值卡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模转换器、数据采集电路、接口电路和软件系统,这样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相关数据信号,效率又可以提高很多,自动打阻值卡有数据采集功能,即我们能常所说的“学习”功能,它可以把好主板的信号采集到电脑里作为一个数据库的记录保存起来,维修时就可以把故障主板的相关数据也采集进来作比较,从而找出故障点。
9、示波器: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10、芯片起拔器:
用于插拔印刷电路板的起拔装置,包括:固定块、手柄、起拔爪、弹簧、圆柱销,扳手与固定块之间通过圆柱销连接,扳手以圆柱销为转轴实现起拔器的起拔功能,弹簧安装在扳手和固定块之间,保证起拔器在开启状态使扳手处于一固定状态,不晃动;扳手包括手柄和起拔爪,采用塑料件手柄和金属件起拔爪的复合型结构,起拔爪部分装入手柄内腔。采用本实用新型的起拔器既能够满足起拔时具体较大力矩的要求,也能确保扳手不易断裂。而且采用流线型设计,并符合CPCI标准,可广泛应用与通讯设备或电子设备的插板设计中。
11、台式机电源诊断器诊断仪:
用于测试电脑机箱电源供电是否正常的仪器。
12、BGA返修台:
一般只有大型维修机构或是维修学校和品牌电脑厂家、主板厂家才有的大型维修设备。价格在8000元等上万元不等。这个阿龙也不懂。自己百度吧。
13、锡锅:
一般情况下,锡炉是指电子接焊接中使用的一种焊接工具。对于分立元件线路板焊接一致性好,操作方便、快捷、工作效率高,是您生产加工的好帮手。一般市场上熔锡炉根据发热方式,可分为内热式熔锡炉和外热式锡炉。按照锡槽的外形来说,可以分体圆形小锡炉和方形锡炉。圆形锡炉的话,一般直径在100毫米以下,而这个尺寸以上的话通常为方型。鼠标键盘的接口都是用这个焊接上去的。这个也是大型维修设备。
14、常用工具:
那就是尖嘴钳、螺丝刀、镊子这些了。不多介绍了。

二、电脑维修的各种级别
1、初级维修:
也叫板卡级维修、和芯片级维修对比没啥技术含量。大多数电脑城均是采用此法维修。说白了就是哪里坏了换哪里。主板、硬盘、CPU、显卡、内存、光驱换了都是换。遇到这级别的师傅你让他给修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级别的。
但是板卡级维修也需要极高的软硬件经验。比如用软件判断哪个硬件坏了等。他们的技术也不是仅仅会安装个GHOST系统的菜鸟能比的。
2、中级维修:
也就是所谓的芯片级维修、通常也就是用万能表检查是哪个芯片坏了、或是检查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等。能检测到哪里的故障并能用热风枪或是电烙铁更换损坏的电子元件这既是芯片级维修、一般大型维修机构、芯片级维修学校、主板厂家、品牌机厂家均是采用此法维修。
3、高级维修:
也是维修的最高境界、也叫线路板级别维修。就是维修线路板的电路图等。学会此法可以自己编写主板走线的电路等。此法都掌握在主板厂家的工程师和品牌机厂家的工程师那里。但是现在一般厂家也不用此法。太过于费事。有用此法的时间还不如哪里坏了给你换哪里了。厂家也是采用芯片级维修了。但是学会此招你就可以夸口;只要你不把电脑砸了我都能修了【呵呵玩笑】一般非行货主板的都是会此法的人制作的。或是二手翻新的。都是会此招的高手制造的。

网友: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做好芯片级维修就可以了,玩过一段时间的单片机,发现维修还是更适合我,产品开发太费脑子了。

网友:
呵呵,满详细的哦!

网友:
虽然知道,但是很详细的。

网友:
是很详细了,该有的都有了啊。

网友:
对比了下  我才是初级维修

网友:
很全面的介绍,看了下我算是芯片级维修的入门者

网友:
争取达到比中级维修还高一点的技术哈

网友:
嗯。挺细的。。。我也是初入门呀~~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
達到中級技術就可以,不過目標可以定高一點,取法乎上則得其中!

网友:
不错。值得新手学习下

网友(2014-11-01):
我现在还不会装系统,我要成为中级维修

网友:
楼主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维修的几个阶段,认识到了各自所处的位置,我还是个小小白

网友:
好像精进自己的技术

网友:
看了楼值得帖子,我缺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一般市场上的级别也就达到板卡级

网友(2014-12-02):
板卡级别的比较多

网友:
要加油還有成長的空間

网友:
11、台式机电源诊断器诊断仪:
我第一次见别人用这个是2012年,当时还特意问了他多少钱买的,说是20块。
当时很想拥有一个,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在用万用表测。

网友(2016-03-19):
很详细看,谢谢了 学习ing

网友:
缺点图片,有图更好

网友:
BGA,锡炉,起拔器,电源诊断器,打值卡,这些我都没有。生意不好,你讲好少二十不干别人十块都干。哪还有钱买这些。吃饭都困难了。示波器倒有一台,原装日立的,双踪100M,模拟的,老是老了点,但挺好用。

网友:
学习学习 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