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 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今天帮朋友升级GA-M52L-S3P主板BioS,用winflash结果没刷好!刷完后不显了,刷之前没注意原来这个主板是双BioS 的
如图

一个M—BioS  一个B—BioS ``应该有一个备份BioS的如果互换能行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可以的~~
可以用另一个bios对脚恢复~~

网友A:
用编程器吧,可以先备份一下原来的啊。

网友:
没有高手解答下么?同求教!

网友:
先看技嘉说明书 不行就找售后

网友:
主bios拆掉,back补上去就行了

网友B:
短接m-bios的1脚和8脚开机,点亮以后复写就可以了。

网友:
技嘉专利技术DualBIOS™提供主板多一层防护,将主BIOS的数据损毁或失xxxxxx自动修复。 DualBIOS™ 技术提供了在主板上两颗实体的 BIOS芯片,当主BIOS因病毒或人为损坏,导致无法开机、功能失效,即会自动由备份BIOS接手,并将数据回存,避免计算机因此停摆。

按理说应该有一跳线恢复BIOS

网友:
1脚和8脚短接是什么道理呀!期待中!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想到了,应该可能有个跳线之类的,但是我没找到,图纸和类号我也发了, 会自动由备份Bios接手,这个应该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m-bios的1脚和8脚开机,点亮以后复写就可以了。

短接M-Bios.. 是个什么意思  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吧,可以先备份一下原来的啊。

呵呵,手上暂无编程器,所以希望有别的方法解决

网友:
www。gigabyte。cn/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551&dl=1#manual
看看原厂操作手册。

网友:
www。gigabyte。cn/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008&dl=1#manual
上面那个是rev2.3的,这个是rev1.0的。你看看你的是哪种。
手册里说主bios坏后备用bios会自动接管的。面有用Q-Flash更新的办法。
另外刷完后读取默认设置了么?刷完还要load一下默认设置的。

网友C:
会写bios就应该有编程器,或其他的设备吧,对考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写bios就应该有编程器,或其他的设备吧,对考就好了啊

bios是在windows xp系统下写的,

网友:
现在只能拿给朋友用编程器刷了,这几天忙,如果有刷好,在来回复吧

网友(2012-03-11):
短接M的1教8脚什么意思啊 能点亮吗?

网友:
在官网上面下对应的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