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1440主板一列,电击法的高级应用

楼主(2011-11-23):
接珠江路一维修不成功不知道的几修板,客户描述送了三家没有搞定。直接开价500接修。拆开主板看下主板还算完整,看下TPS51125只有一半在上面,加焊过显卡,北桥。其他还好。上电看下大短、 第一步:当然是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测PL3301对地004,PL3601对地003. 一般情况下还是从3。5V开始吧。3V短了,挑PL3301,分开前后负载。由于51125只有一半在上面,直接取下扔掉。测3301山管+PWR_SRC_5V/3V对地只有14偶。立刻断定PU3304,3301 ,3303,3313上下管一定有一为坏,拆下量PU3301坏。再测3301+PWR_SRC_5V/3V对地为150正常OK,输出端正常,过电感测试点PG3320短,这样3V后即短就这样确定下来, OK,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跑3V的后即去往的地方,电路3V的名称取名为+3D3V_PWR。过 PG3301,3303,3308,3305.3312,3315测试点后取名+3.3V_ALW。这个是主板取名用于区分哪一级的负载用电,图纸看多的人,一看到这个ALW就知道是那里。+3.3V_ALW先过R3703到Q3702,再过R4110到Q4102,过R4326到MAX-CON,下面就直接供给TPS2231使用,又过RN5001到TPS2231,经电容C5007,GND,到R5108从CON5输出LID_CLOSE#,经RP1901,直接供电U2001,经D2101,到Q2501,U2802,U3002转成+3.3V_RUN,到Q3005,PD3101, 到这里我们看,过电阻的地方后的负载我们不用考虑坏的可能行,这个是基于电阻的一个特征。可能坏的有TPS2231,C5007,U2001,D2101,Q2501,U2802,U3002,Q3005,PD3101,这里使用了一次电击法。PL3301处电击显卡发烫。+3.3V_ALW并没有给显卡供电。但是显卡会烫。 OK,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的电击显卡烫,+3.3V_ALW并没有给显卡直接供电,需要注意的是+3.3V_ALW并没有给南桥供电,这个大家一起要注意,从这里也证明3V短路就是南桥坏的思路被推翻。坏的东西这么多,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拆吧。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反向推理,根据物体的热效应原理,,+3.3V_ALW没有直接给显卡供电,发烫定是间接的供电,定是之过一个小负载转成显卡需要的电压供电。在ATI和这个小负载之间,小负载击穿当然会引起显卡烫。当然ATI显卡坏的可能也会很大,因为小负载转换电压被击穿,OK,思路确定。下面就是证明我的反向推理。 先查显卡3。3V的供电图。
+3.3V_DELAY,居然也是短路,一定子证明我的思路正确性。下面就直接找,+3.3V_ALW转成+3.3V_DELAY就好办多了
Q3005看都不看,拆了扔掉。返回量PL3301不短路了,但是阻值51欧,明显偏小,再量Q3005的D极,短路004欧。这个时候也证明显卡坏的可能大于70%。这个时候可以再用电击法了,在3005D极加电电击,显卡发烫。再从图纸上看下+3.3V_DELAY去往的地方直接供电的只有显卡,其他地方都需要过电阻。拆掉显卡ATI M92-LP。PL3301正常阻值为150欧。又证明显卡上面的电容是全是好的,不能证明显卡就是好的。需要再次注意的是DELL1440显卡坏,可以一样是大短路。换显卡,TPS51125,PQ3301。Q3005后上电。查看主板,突然一阵青烟。测试PL3001,唉。又短路了。 测之前的显卡电压电路OK,这个板子为珠江路不知道几修板子来着,那么+3.3V_ALW,后即又有那个负载坏掉了,这个时候由于之前电路的修复,完全就可以在PL3301上面做电击了;TPS2231坏。换之。再次上电。OK,测试一天。这个本子终于可以交货了。但是以后碰到这样的板子再也不想碰了,占时间耗精力。修不好还要亏本。虽然是修出来了,成本一推,收500,赚的都有限了。  这里最后总结需要注意和证明的东西:DELL 1440上面的这个TPS2231注意下,芯片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叫什么09=8F大家注意下

下了一个单个TPS2231对比了下,是一样的 同时证明3V短路就是南桥坏的思路被推翻,
证明显卡上面的电容是全是好的,不可以证明显卡就是好的。推荐大家选购显卡芯片的时候能买全新就买全新吧 证明显卡坏,可以一样是大短路   欢迎多多讨论,多多交流。多多指正。。。。。。。。。

盘石电脑 -5 抄袭水平真高 哈哈

网友(点评):
http://qjh198766.blog.163.com/blog/static/8883414720105731553702/你这个转载的是别人去年的一个贴子,是转的就要注明哟。

网友(点评):
上面的还不是原址,是另一家中华的。

网友:
这贴怎么好像很早以前看过呢

网友:
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

网友:
贴个图上来  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东,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这样的板子废心思,还容易赔钱。

网友:
只可惜没有图片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楼主功力很好,付出的精力也不少

网友:
怎么看着这么乱呢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呀

网友:
复制的帖子吧?

网友:
一大堆,无论是不是转帖,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的

网友(2019-03-22):
                 。。。。。。好多的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