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M52L-S3P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11-23):
技嘉主板GA-M52L-S3P没有CPU供电。CPU核心供电芯片是ISL6324A CRZ EN的电压时1.21v,这个芯片有没有代换的!!!求助!!!!!!!

网友(点评):
ISL6323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
没得代吧。没试过。没有替换也没有对比。你修起来累了

网友:
网上淘一个 装上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ISL6324坏  你看下时序.....

网友:
没带换过

网友:
有图纸吗
!!!!!望上传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查一下ISL6324A的供电,没有供电再考虑更换ISL6324A

网友:
先仔细查一查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都具备!

网友:
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