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暗屏维修

楼主(2011-11-23):
机型:联想SL410
故障:开机显示暗屏,
解决方法及思路:拿过来我还以为跟SL400一样是电容短路引起的,直接拆掉机子,发现跟SL400完全不一样,电容也没有短路,上电发现机子电脑跑到0.8左右就停了,屏幕也不暗,完全不亮了,最后看帖子放了coms电就可以了,找了一个LED的屏代换了下没有问题,证明问题屏上面除了问题,拆掉屏问题一幕了然,接LED屏上有个小的排线掉了,装上上机正常了,有图为证:

网友:
呵呵 LED的

hjq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LED的排线断了,我还在想怎么会断呢

网友A:
屏上的排线怎么会那么轻意的掉了呢?是别人拔掉的话

网友:
这线是LED供电线

网友B: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呀,几下子就修好了,又可以收钱钱了!一天多遇到几台这样的机子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C:
屏暗应该是高压不够吧,本人也是初学者,说得不对请指教。

网友:
这个线也会掉啊

网友:
莫非出厂的时候没有接好   能掉了真是不简单

网友:
这个线怎么可能会掉? 是拆机不小心搞掉的吧。

网友:
我晕,我还没注意那个小排线。。。下次一定得注意了,。 。。。55555555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呀。又可以收钱了。恭喜恭喜!

网友:
暗屏的  楼主捡便宜了呵呵

网友:
赚大了,很少遇到

网友:
SL400一般都是主板上电容的问题

网友:
完美主义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修机就是细心发觉问题    首先就是看一下故障点相关的件  省掉很多事情的

网友:
前天碰到一个海尔的机器  也是这个小排线掉了  客户到售后  售后要800 ! 我要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线一般不容易掉的,属于个别情况吧

网友:
修电脑真好玩

网友D:
都是电容坏的多,屏线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排线怎么会那么轻意的掉了呢?是别人拔掉的话

合盖子的时候时间长了,动作大点就容易断,搞好以后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电容坏的多,屏线没碰到过

这款机子是sl410你修过没有啊,电容不会坏吧,跟sl400差别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呀,几下子就修好了,又可以收钱钱了!一天多遇到几台这样的机子就好了!呵呵呵。

那里天天都有这样的啊,修好两百八十大洋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暗应该是高压不够吧,本人也是初学者,说得不对请指教。

LED的不是LC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就像中彩票一样。。。。好久才来一个的。,。。。那有那么多钱钱赚啊

有道理,这个中事情很少的

网友:
这个是公司客户网管拿过来的,他们都不会拆机的,这机子在我这里还是第一次修,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根线会有问题,修机器还是细心一些好

网友:
验证楼主 所说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