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5硬盘阵列数据恢复

楼主(2011-11-23):
能不能在服务器上重新装一块硬盘系统做好后,装raid卡驱动认上阵列硬盘后,倒出数据

网友:
估计玩完了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用R-STUDIO或者WINHEX组建阵列导数据就好了,不能做重建。

网友:
好像可以吧
就怕损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