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点小心得!不对的还望大家指出,互相学习!

楼主(2011-11-23):
本人接触电脑的这几年里,从当初的菜鸟的现在也算是学会了不少东西!至少别人现在说的东西我听的懂了,呵呵!接下来就说一下电脑常见故障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现在是联想技术员(代理商)

  1、电脑点不亮。
这个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机亮,显示器不亮。还有一种就是根本就不通电!或者说通电了不工作。
如果开机有报警声我想一听就大概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一声短响-正常开机,长响-内存,一长两短-显卡(当然,有的板子可能不一样)
  现来说下第一种情况吧!这个大部分就是内存和显卡的原因,当然其他的原因也有,在这里就只说常见的!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显卡都比较少。把内存拔下用白纸将金手指擦下重新插上就好了。当然,显卡也是如此(前提是保证显示器是通电状态,如果显示器都不通电那就不是上面的问题了)以上都是比较常见的,像主板、CPU出现问题也点不亮(不过机率蛮小,特别是CPU出问题的机率可以说是万分之一)
  再来说说第二种情况。主板不通电或通电不工作,主板不通电当然是先检查电源(用一根回行针,一头接在电源绿线上还有一头接黑线。再插上电源线,如果电源风扇转,那么电源95%是好的。)如果换个电源还不行那很有可能就是主板或CPU了。。。。。。

  2、电脑蓝屏
  由硬件引起的蓝屏:
   两根内存条不兼容会蓝屏。。。(拔一根就好了);  硬盘有环道也会引起蓝屏(硬盘读到有坏道的地方读不出数据会蓝屏。有很多次客户电脑蓝屏就是硬盘有环道,我像扫硬盘坏道大家都会吧!);  软件冲突也会引起蓝屏,或者说系统文件丢失(杀毒软件误杀、病毒感染、自己操作不当)

  3、点亮进不了系统
  这钟情况一般都是找不到硬盘(一般都是硬盘数据线或跳线)引起的找不到系统或者系统文件丢失(系统文件丢失可以进PE直接将丢失的文件复制进去或者用安装盘修复),进不鸟系统会有提示,那些英文字母么意思网上可以自己查这里就不多说了。

  4、不能上网(在这里就不说通过内部路由器上网的了)
  首先检查线路是否是连通状态。网卡是否安装正确。如果你可以上QQ但网页打不开那么你就清除一下IE缓存,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如果你QQ什么的都打不开,那就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了。再检查是否中了病毒(ARP),如果中了ARP下个360将你的网关和IP地址一绑定就OK了。在确认一下是不是服务商(电信)出现了问题。中毒的话重装系统也不失是个好方法。。。。。

  5、开机没有桌面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进系统之后系统找不到资源管理器的进程。调出任务管理器-新建任务-输入c:-确定 桌面就出来了

这次就只有这么多了,还有些东西不好写,用文字真不知道怎么描述。下次有了灵感或者好的东西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还是一级维修经验。。。。。

网友:
可以了。毕竟不搞维修,懂这些就行了

网友:
可是楼主写了很多字啊  打字不容易啊 最重要的对于初学者还是很有用滴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
维修的小心得,很好

网友:
这么简单阿??

网友:
对初学者  应该有用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技术也不错。 想当初我新手时候有你这篇帖子的话 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只是爱好者级别的,发这里觉得发错版了。

网友:
对初学者还是有帮助的,为楼主精神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一份心意!~~~替新人说谢谢(包括自己)

网友:
很适合新手看的教程,好多人不是看不懂,是没用心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