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pci网卡导致pci声卡的爆音问题。

楼主(2011-11-23):
我以前发过贴子,换上pci的8169网卡,pci的8738声卡就会有爆音。拔了网卡就正常。
现在这问题解决了,你们猜怎么弄的,把8169网卡上的,那个长条形的启动芯片拔了,居然就没事了。
现在声卡没爆音了。两者可以和平共处了。
芯片

网友:
那个PE起动芯片也会出现爆音,少见!

网友:
只是个例,网声都是杂牌卡。主板的pci槽上下也看不到有电容。

网友:
主板上要是有多个PCI的话可以试试换一下PCI槽,杂牌的就是这样,有时候问题出现的莫名其妙.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