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是拉不低呢?

楼主(2011-11-23):
一个电源,有待机电压,短接PSON无反应,量测TL494四脚,始终为高下面附上电路图。待机时候,LM339 6脚5V,7脚1.6V输出脚1为低,Q6截止,494 4脚位3.8V高电压,而LM3394脚为1.5V,5脚为0.5V,2脚0V,。短接PSON后,TL494  4脚3.3v,LM339 4脚1.5v  ,5脚却有2.8v,所以2脚有3.6v,量测LM339第一脚已经为高电平,Q6导通了,D34已经没电了,4脚的电压是从哪儿来的呢,望高手解答.还有,我要是把电阻R42去掉,就能正常开机了,可是以前是正常的去掉电阻肯定有什么不好的啊.

网友:
4脚电压就是经过R42/41来的.因为TL494的14脚输出有一个基准(参考)电压.

网友:
呵呵  电源不会修

hjq -3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电源是保护了,量测12V变成了13.8V,5V变成了5,8V,不知道是怎么保护的

网友:
看来是是比较电路的问题,,,,,

网友:
7#的思路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