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32-SLI开机直接跑20

楼主(2011-11-23):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他上的4核9550的CPU,开机直接跑20,换了双核4600+也一样,压过CPU,北桥,南桥一样。。。是双核,DDR2的主板。。但内存供电2.17V,明显偏高了。更换了APW7120(用9124代换的)还是一样。
这个是正常板子上的数据,其他电压都一样,就是8脚是2.17V,7脚1.6V(这个应该是过流检查脚)。不知道那里不正常。。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很显然,内存供电有问题,你把桥压破它也不会亮的。先解决供电问题。
偏高的原因有:
1,你的表根本不准;
2,如果是第1条的原因,那么,U的供电、南北桥的供电你还没有查清楚
3,主板上的供电,不能按显卡的思维来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能跑马,楼上说的对就是和7脚想连的电路出现了问题,跑相关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7脚是过流检查脚,当负载有过流短路的情况下,会拉低7脚,IC停止输出。。。应该不会是这里把、、7脚出来是一个电阻和第8脚相连的

网友:
有的板子电压幅度很大的,别怎么老看这里,先刷bios

网友:
是桥空焊了吧

网友:
表肯定是对的。,。其他电压都正常没有超出。。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内存那里不对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别管内存供电,首先检测卡开机直接跑20,也就说它连CPU都没过,况且在实际维修当中内存核心电压比1.8V稍高一些那也是正常的,只要别太高就行,我觉得2.1V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低于1.8V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我看还是应该从别处下手,比如BIOS……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MOS管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别管内存供电,首先检测卡开机直接跑20,也就说它连CPU都没过,况且在实际维修当中内存核心电压 ...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是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