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dos7下安装xp

楼主(2011-11-23):
   我电脑是windos7系统  c盘是50GB   我想在windos7下在安装个xp    就是双系统   那位大侠  帮帮忙看看怎么安装   在线等 。。。。。。。。   最好是容易懂的  简单明了点。

网友:
怎么没人啊   都去那了   快来帮兄弟一把

网友:
用正常安装版的,千万不要用GHOST版的,正常安装版的 到一步可以选择是否保留原来的系统文件夹。你保留就可以了。。但是 藐似装好后,切换启动是个问题,要用软件弄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