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1-23):
现在手里有台20.1的组装电视机 开机屏幕闪烁 看恒压电源电流跳变 把高压部分断开 电流还跳 吧屏线拔掉只装高压不跳 是不是屏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问题
电源

网友:
最好用点屏工具测试,要不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屏升压芯片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负载有问题,电源都可能动有波动,,

网友:
看看屏上的屏显芯片的电压够不够,如果不够那就断开屏线再测驱动板这边,看看还会不会跳变,如果跳变那问题主确定在驱动板这边

网友:
一般不会!闪屏好多事电源部分!负载不均衡

网友:
电压不均很的话,屏就可能会闪。灯管也有可能,但是不多。

网友:
是 不是高压供电 或灯管

网友:
如果是抖屏的话估计是屏挂了,如果是闪屏的话,先看供电正常不,要不就换块通用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