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清洗钢网!

楼主(2011-11-23):
最近开始学BGA的焊接,就遇到问题了,快速加热的钢网,第一次用,还是比较好用,但是一旦用过一次,清洗,就变成了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用锡浆的时候,发现有清洗不干净的,下次植锡就不行了,经常会有漏球的情况,用酒精泡,毛刷清洗,但是都很难保证每个孔都非常畅通!
最近突发奇想,结果一试,效果还真的不错!
用完的钢网,放在酒精里面浸泡,等上面的焊膏都软化了以后,先用毛刷刷一遍,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孔不通!没有关系,进入下一步!
用风枪,我用的是卡达950的风枪,该风枪跟别的风枪的温度差别不小,我的是调到480℃左右,换最小的风嘴,然后,风量开到最大,贴着钢网吹一遍。
这样你会发现,原来不通的孔,现在都通了!效果不错!
如果还有个别的孔还是不通,那就用针捅一下就OK了,反正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点评):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绝对的  好想法

网友:
学习下,,,有空试试看。

网友:
  小经验 有空试试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1-12-24):
直接加热的钢网好用吗?

网友:
超声波加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