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420短路维修

楼主(2011-11-23):
此机为回收的废机,屏碎了,键盘也变形 了,总之其状惨不忍睹,加电测试还能开机上电,屏也还能显示,于是找了一个旧的10.2的屏换上了,  屏的喇叭盖也没有了,看看机子还能用,在淘宝上找了一下一个键盘一个喇叭盖总共100大洋,发回来吧,如果这样就好了,这个帖子也就不用发了,本子试了正常就放那了,等东西到了换上,两天后东西到了,换上键盘,装上盖子,悲剧出现了,不上电,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2就跳,还能听到板子上有咯嗒咯嗒的声音,鬼佬的,板子上短路了,估计问题应该不大,拆吧,三下五除二,把主板取下来了,没有电路图,先测测那里有短路吧,测到 电感L501时,万用表响了起来,由于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是那个电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旁边相连的Q504拆下来,测了下还短,旁边相连的是U501 TPS51125电源管理芯片,把它 拆了吧,还短,Q503也拆了,还是短路的,郁闷了,拆后就是这样,

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老老实实的到论坛花了10个下载分下了个电路图

原来刚刚拆掉的是此板的待机电路,测试的短路点在Q504的2、3、4、9脚,那么应该是公共点有短路了,有图就方便多了,找到各各公共点都有跳线的断开再测,

断开充电电路的时候,公共点那边终于不短了,终于可以锁定范围了,

C489 C450两个电容拆掉终于都 不短了,电容找了两个换上去,把拆掉的三个件了装上,上电测试,无待机电压,拿 起板子一看,悲剧啊,电源管理芯片装的时候装反了,芯片又挂了,无奈再换个TPS51125,上电开机正常,在这里提醒各位看官,做事的时候一定要细心,要不然本人就是你的榜样。本文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维修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A:
确时,时常有时把芯片装反  当初一哥们 把显卡都装反了

偶也干过哈。。
不好意思,我当初就干过这事。

网友:
你这个机器有没有发现它不插网线的时候认不到网卡,我这里装了几次这个型号的机器的系统,都是不插网线不认到网卡。

原来是节能技术。。。开始还以为是网卡问题。。认都认不到。。插网线就认的到。。汗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网卡接口

网友:
不错,所以以后修板子还得细心点。希望月饼老师以后多发些帖子 供我们学习。

网友:
网卡节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时,时常有时把芯片装反  当初一哥们 把显卡都装反了

显卡装反没什么大不了。一次花屏重做县卡,通电居然不亮,才发现县卡做反了,取下来植球,在作会去,居然还是OK的

网友(2012-09-18):
呵呵,技术含量没有,不过楼主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