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寸E153FPc 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1-11-23):
开机显示一会儿黑屏,黑屏时绿灯亮。显示器重新开关机后又显示正常,然后过一会儿又会灭掉,再重新开关机几次又会正常。。。。。

网友:
大哥这不是怪问题吧!应该是高压部分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虚焊了,加焊试下

网友:
闭眼换高压或者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虚汗了,谢谢大家,问题不怪

网友:
今天我这儿有一台一开始也是一会亮一会黑,现在不亮了

网友:
将高压部分的12v供电处的两个电容换掉,刚刚给单位修完15台这个型号的液晶,都是这样修好的,单换一个不好使,一大一小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