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11-23):
P现有一台POS58的小票打印机印乱码,一直不停地打印乱码,确定是机器主板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
你的主板长什么样样呀?没东西叫大家怎么研究啊

网友:
是呀,正常是接口板的问题,最好放上来看一下

网友:
想看看电路板,估计很小。

网友:
不一定是电路板问题哟
你驱动装好了没

网友:
虽然没修过,但是估计故障在2点!硬件问题哦。排除软件的前提下!
1虚焊!
2芯片。(主控芯片吧,就是管理打字的,可能程序出错 有条件可以重新写)

网友:
补焊也许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