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腿当灯丝???

楼主(2011-11-23):
今天接到块865的INTER原装板,查无短路加点,CPU供电12V滤波电容相继爆了3个,查上管无短路,于是拆了剩下的一个好电容,继续上电,上电后CPU不跑马,于是并了4个电容,负极接地,正极接CPU12V的电感输出端,上电后电容的正极一端直接变亮,吓人的亮,电容是新的哦,咋回事呢?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点评):
你说吓人的亮,是烧红了,还是像电焊,出电弧了

网友:
不是接12v电感输出端 ,是接上下管连接的地方的电感的输出端..

网友:
电容直接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不怎么好搞

网友:
哇噻```见识了

网友:
拆下来量下电容坏没

网友:
正常电路是,先经过电容,然后是电感,到了上管的D极,你是不是,把顺序弄倒了,这个地方是有交流电的,电感的自感电动式

网友:
电容爆了你先换再上电啊,不明白楼主说的顺序

网友:
呵呵 我弄过PS2接口后面电容电阻烧着的 很大一个火光 然后就黑了一片 我直接不修了

网友:
哪个电容坏了把它换上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还没搞懂你为什么要并电容,又为什么你要那么接线???

网友:
先换电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