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ST显示器问题 求助!!

楼主(2011-11-23):
方正FZ780-ST开机显示无信号 之后黄灯亮 图像显示不出来 请教师傅们了!!
显示器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1 确定主机没问题
2 确定VGA信号线没问题
3 VGA接口的的H,V同步脉冲在进入芯片之前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4 MCU或ROM数据有问题,刷写数据
5 更换驱动板